楼主(2007-10-30):
我在的工厂车间,当设备没有启动时,三相电压是平衡的,线电压和相电压各自相差只2-3V,当把所有的设备启动完后,在车间进线处测量,线电压相差达到了10V,而相电压却达到了 20V,只有199V,其它两相在223V左右,属于正常范围,虽然我车间的电机多,用电量大,但三相负荷基本上是三相电机,电机也正常工作,只是发热有点多一点,而单相负荷也是从三相分别取,且功率很小,检查地线接地良好(地零是共用的),零线也是用母排供到车间的。我们水平有限找不到原因,也不能解决,很是奇怪?

网友A:
再辛苦一下,量出各相电流,看看是否相差过大!依据电流大小调整一下各相负载,应该就可以了!
电工入门http://chenchuai.zj.com/

楼主:
回复chen666
单相负载已经调整过,三相负载同相序调过功率大的一部分,现象依旧。电压不平衡,电流也就不平衡,无法解决.

网友B:
测量一下总的三相电流。。。

另外再把中心线的电流也测量一下

网友C:
当变压器三相内阻不同时也能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D:
变压器容量小了点,主要原因估计还是三相负载不平衡!

楼主:
回复zbhdm
进线是用母排供过来的,总的三相电流不好测量,单相电流表上显示有3000多安(双母排供电,两个电流表电流之和),但未用钳形表真实钳过.零线电流有100多安,再怎么操作也降低不了零相的电流,三相负荷要精准调整很不容易.

楼主:
回复asls1780rm
设备未启动时是平衡的,变压器内阻不平衡有那么大的影响,变压器不合格吗?还真不敢怀疑.

楼主:
回复小彭王爷
我问过那边供电过来的电力车间,他们说是用两台变压器并联供过来的,容量足够.

网友C:
设备未启动时电流为零,在变压器内阻上没有电压,所以平衡。建议做变压器短路实验

楼主:
回复asls1786rm
当设备启动时,从供电车间那边测量相电压(每相对他们那点的地母排)在220v左右基本无偏差,可到车间电柜入端测量相电压(每相对我们电柜的地母排)有一相却有199-201v,从现象上看应该不是变压器的问题,可从供电车间出线到我车间电柜这一段大概有100米也都是母线排供给,不至于母排中的一相引起吧?请多指点!

网友E:
详细检查母线排,零线排,顺便看一下并联的变压器是否符合---并联的三要素,
如符合三要素,就是母线排的为题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如何检查母线排,零线排,另外变压器并联的三要素是什么?能详细点吗?(那边供电的人讲过他们把该紧的螺钉都紧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详细检查母线排,零线排,顺便看一下并联的变压器是否符合---并联的三要素,
如符合三要素,就是母线排的为题

     如何检查母线排,零线排,另外变压器并联的三要素是什么?能详细点吗?(那边供电的人讲过他们把该紧的螺钉都紧过了。)母线排和零线排的电阻用一般的万用表测量很小,如果有点偏差,还真不好确定就是它引起的,零线两边用电位差法,是否能说明问题,我还真是疑惑.望不吝赐教!

网友F:
当设备没有启动时,三相电压是平衡的
那就查负载端
单相电机接的那相电和3相电机是否发热3相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设备没有启动时,三相电压是平衡的
那就查负载端
单相电机接的那相电和3相电机是否发热3相不平衡
   我车间的单相电机很少,功率很小,基本上就是些散热风扇,都挂在变频器上,并且变频器的进线是不分相序的,如果这些单相电风扇都挂在同一相上,那么这一相的总电流应该比其它的两相要高,电流大而使电压跌落,这一相就应该电压低,而实际上是电压低的那一相总电流也低,正好相反,真是郁闷!除非是所有的电机(负载)都有同一相的问题,可它们大部分是西门子制造,还是郁闷!请再作指点。不知道我说的电流大的那一相负载大,电压也相应有所跌落,是不是全正确?请高人指点!

楼主:
几天来没有回帖的,请朋友们多引导引导,我困惑啊!我怀疑是母线有问题,但我没有可靠的理论依据,电压相位差不恒定又无条件检查,零线排接地电阻他们说是按标准安装的,想建议调整整个系统的负荷,而供到我们部门的出线相电压是基本平衡的,也就没开口了。真需要有力的理论来支持。恳请帮助!

网友G:
变压器并联3要素:
1:各自的变压器的一二次侧额定电压相同
2:各变压器的联结组标号相同
3:各变压器阻抗电压的相对值彼此相等

网友H:
你车间有无      三相电加热设备        两相加热设备        总体零线有无重复接地点

网友I:
设备未启动时电流为零,在变压器内阻上没有电压,所以平衡。建议做变压器短路实验                             10楼 说的对

网友J:
我怀疑是总地线断路!
你去检查一下变压器中点是否有地线连接上?
如果连接了,请检查一下地线接地电阻是否过大?

网友J:
一般中点处须有一根地线直接与大地连接

网友K:
应该说没问题。每台电机电流绝对平行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几十千瓦的。或更大的。在一千kva电力变压器中。只要有一台75kw以上电机本身电流不平行就会这样。再说变压器本身也不是绝对完好的。空载时就有误差,负载加大后,误差就会更大。这种现象太多了。

网友K:
主母排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K:
与零线地线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并联3要素:
1:各自的变压器的一二次侧额定电压相同
2:各变压器的联结组标号相同
3:各变压器阻抗电压的相对值彼此相等

     谢谢指导!变压器并联三要素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怀疑是总地线断路!
你去检查一下变压器中点是否有地线连接上?
如果连接了,请检查一下地线接地电阻是否过大?

    陈师傅说的有这种可能,可在变压器安装时三相四线制供电中性点是要求接地的,会有安装后不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供电方式吗?这一点我还真是不清楚。我问了他们,他们给我的回答是他们的接地是标准的。因跨部门,我也不能亲自去测接地电阻,相信他们说的,可能还要再考虑其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说没问题。每台电机电流绝对平行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几十千瓦的。或更大的。在一千kva电力变压器中。只要有一台75kw以上电机本身电流不平行就会这样。再说变压器本身也不是绝对完好的。空载时就有误差,负载加大后,误差就会更大。这种现象太多了。

  可我们这里是两台2000千伏安以上(具体是多少我没有去查看,是他们告诉我的)的变压器并联的,容量应该够大的,会影响到相电压差20多伏那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V  正常

不是10V,而是20多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主母排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如果主母排接触不好,在接触处会有严重的发热现象,他们应该早就发现了,现在机器运行了很长时间,我才来这里提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主母排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如果主母排接触不好,在接触处会有严重的发热现象,他们应该早就发现了,现在机器运行了很长时间,似乎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与零线地线关系不大。

      为什么?应该有关啊。

网友J:
我在广东惠阳的“棕榈岛高尔夫球会”就遇见过这种情况。出现的问题大致相同。就是中点缺了一根地线。

网友M:
楼上说的有道理
不知道楼主在的地方是老厂还是新厂,如果是老厂就极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老式的用户变配电所里,从变压器次级中性点到配电间基本上都是用扁钢或角铁连接,由于时间久了,扁钢或角铁因锈蚀而有效截面减小,严重时还可能锈断。
我处理过几例这样的情况,基本和楼主描述的差不多,建议楼主重点检查下变压器中性点到配电间的连接。

楼主:
    如果是上面两楼说的情况那就太好了,解决起来也还简单省事,以前也曾提过,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检查处理中,我正等待着---------

    但如果接地且接地良好的话,那就麻烦了!

1、做变压器短路实验,谁来做决定需要魄力,不一定就是变压器的问题?

2、零母排的问题好办,大不了,直接放电缆。相母排可就不好办了(它们都是些铜块),需要和其它两相一起走,有桥架。

   无论是哪一点,不和朋友们讨论确正,心中真是没有谱!

楼主:
    1、     中性点到底偏移多少?  这和零线有关。0欧的接地电阻不偏移,但不可能。

    2、     △E=I*R=1500*R=△U    这和相线有关。

          若△U=24V,R=24/1200=0.02欧姆,
          若△U=48V,R=48/1200=0.04欧姆,

       我真是不知道三条母排的电阻的要求精度,难道母排的电压降就是那么大!

         邮箱:zyfk81ve@163.com      qq:zyfk81ve@163.com

网友N:
所接的负载内阻有高低,验证方法是全部的换相,看原先的状况有没有跟着转移

网友O:
斗胆说下! 你的单项的是不是都从一项上取的啊?我也不是很专业错了大家不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所接的负载内阻有高低,验证方法是全部的换相,看原先的状况有没有跟着转移

   已同相序调过近一半功率的三相电机,因要全部调过车间配电室供到设备上的出线有些费事(线较硬且穿孔而过),见无效后,就没有在继续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斗胆说下! 你的单项的是不是都从一项上取的啊?我也不是很专业错了大家不要笑。

    三相随机取,不是专用哪一相。

网友J:
你量一下三相对地电压;零线对地电压各多少。

网友J:
你量一下三相对地电压;零线对地电压各多少。每隔半小时量一次,把数据传上来看看

网友G:
还是认真查下吧
跨部门也得查
解决问题是关键

网友P:
一是三相不平,二是变压器内阻不平

网友E:
你的电流太大了,相线母排不可能没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
他们的电阻肯定有微小的差别,在电流小的场所,根本表现不出来,你那的电流大,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没什么,不影响使用,没必要计较他,

网友Q:
零点漂移造成,应该是配线电路阻抗不同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量一下三相对地电压;零线对地电压各多少。每隔半小时量一次,把数据传上来看看

  一相的对地电压是223V,另一相的是226V,偏差大的一相是199V。零线和地线是地零合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量一下三相对地电压;零线对地电压各多少。

  一相的相电压是223V,另一相的是226V,偏差大的一相是199V,地零是合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认真查下吧
跨部门也得查
解决问题是关键

  说的好,虽然机器也正常运行,但几百台电机最佳运行总比有不平衡运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是三相不平,二是变压器内阻不平

 三相不平衡是有原因的,确定变压器内阻不平无力解决,但变压器出线基本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们的电阻肯定有微小的差别,在电流小的场所,根本表现不出来,你那的电流大,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没什么,不影响使用,没必要计较他,

  如果确证是母线的问题,哪就不理会它了,就不奇怪了,因为可以解释我就理解了。
但除了母线电阻的因素外,还有没有其它的什么外来因素反作用于母线上,目前还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R:
补偿

  自动或手动补偿后,依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Q:
零点漂移造成,应该是配线电路阻抗不同造成

  估计就是这样,但若能具体指出,就好解决或由它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量一下三相对地电压;零线对地电压各多少。每隔半小时量一次,把数据传上来看看

  很想把数据传给你看看,但它们就在上面回复的数据偏差1-2V,就是上面的数据。另外很高兴告诉陈师傅和其它关心这个问题的同仁们,电力车间那边已经在重新打接地体了,是不是测得接地电阻偏大了,我也不好多问了,听说下星期就可以检验了,但愿如此。

网友J:
引用 网友Q:
零点漂移造成,应该是配线电路阻抗不同造成
不管它并不并
你量一下三相线对供水管“铁管”电压有多少?分不同时段量几次看看。如果量出来的跟零线的情况一样的话,那就不用考虑中性点的问题了。

网友J:
还有,你再量一下零线对供水管(铁管)电压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你再量一下零线对供水管(铁管)电压有多少?

    真是个简单易行得好办法!值得一试。

网友J:
楼主,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好歹也给个下文呀!
大家说是吗?

网友S:
一般来说是应该因为电流不平衡,所以电压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好歹也给个下文呀!
大家说是吗?

     昨天我忙于别的事情,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今天我上夜班,到时候我用电压表去测量就知道结果,到时候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对不起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一般来说是应该因为电流不平衡,所以电压不平衡

     如果是这样得话,就属于负载不平衡,零点漂移造成的,可负载调整方面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除了控制线和变频器软启动的扇热风扇外,这些负载电流相比我车间单相就有3000A的电流来说实在太小了,如果就是这点小的影响引起的,真还不好理解,以前调过一部分的动力线无效,哪该怎么办还真是个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负载不平衡用负载电流和用负载阻抗来衡量,哪一个准确?

楼主:
   今天一上班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各相的电压,分别为224V 、225V、200V。情况基本上和原来的一样,没有改观。不知道零线接地电阻的原因是否可以排除了,这种情况下难道接地体一定要打在我们车间这边电柜地底下吗?真它妈妈的烦人,是相母排的原因又不像,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引起,在正常的生产中,不判断准,折腾人,主要是怕更多的影响生产,望各位高人多指点迷津!再提出解决的方案.

网友J:
不管它并不并
你量一下三相线对供水管“铁管”电压有多少?分不同时段量几次看看。如果量出来的跟零线的情况一样的话,那就不用考虑中性点的问题了。

还有,你再量一下零线对供水管(铁管)电压有多少?

楼主
你量过了吗?
情况如何?

楼主:
陈师傅说的的确值得一试,只是今天又忙于处理一个软启动跳闸的问题,就没有做了,现在说一下这个情况,一个45KW的风机用软启动拖动,大概开10来分钟就跳闸一次,有时情况好一点,可以开到40来分钟,调整参数(老式TE的,就几个电位计)和更换软启动故障依旧,电机用摇表摇过正常,检查电缆和接线端子也正常,后用嵌行表测量工作电流只有38A左右,将电机的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后一直正常。其中的奥妙一时还难以说清楚。

楼主:
照陈师傅意思我量了三相对水管的电压,它们分别是224V,225V,200V
零线对水管的电压为0.83V,三相电压基本上和对零的一样,如果排除了零线接地的情况,难道要怀疑相母排的原因吗?我真的不知道在3000A左右的电流,母排需要什么特别的要求?如果不是母排的原因,我糊涂了!难道和我车间的软启动,变频器方式拖动电机有关系,会吗?

网友J:
哦。
那就不是中性点的问题了。
我那次遇到的情况是:“零线”对地的电压漂移不定,最高去到150V。
什么原因这样呢?
也许要到现场才好判断。
或许,你可以求助供电局。

网友T:
楼主这么肯定电路中都是三相平衡用电的电器吗?比如控制线的电源怎么取的?
还有会不会是某处发生了漏电现象,从重复接地出产生了分流的原因?楼主可以仔细研究下漏电保护的原理,因为漏电就会产生电流不平衡.
再一个接零和保护接地应该分开取的,因为保护接地的线在没有漏电发生的情况下是可以拆除的,而接零的线却不可以的,有次我拆除地线上的保护线准备在加地线时就被电过,零线一断开就成通过电阻的相线了.
我想你应该查现场设备,而不是在变压器上找问题.

楼主:
  1、控制线的电源是随机取的,没有专门的取哪一相,没有确切的去平均分配。反过来,如果是专门的取哪一相,这一相的总电流就应该大,电压有所跌落是正常的,可这里的情况是电压低的那一相总电流也低。我想如果是负载不平衡,在有中性线的情况下,线电压是应该平衡的,可线电压也有10V的偏差,还算在要求范围的边沿,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如果偏差小一点当然更好。

  2、如果是在某处有漏电现象,电流大的一相电压有可能会低一点,也和这种情况相反。要有漏电也只可能是电缆微弱的泄露电流,这暂时还没有察觉.

  3、本来接零和接地是应该分开的,在我国有好多地方地零合并,我厂也这样用了,我想这样用不影响这个问题吧?

  4、从变压器出线量是平衡的,我也认为变压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所接的负载内阻有高低,验证方法是全部的换相,看原先的状况有没有跟着转移

   你建议的方法很可取,部分换相不能很确定的说明问题,只有全部换相,才能排除母排的原因,只要保证同相序换,电机的方向不会改变,不会影响生产,虽然费力点,但就能分段明确是不是负载导致,基本上可以确定引起的原因,哪只能留到生产完停电检修去做了.但在这区间能不能有一个更独到见解和方法呢?请同行们多做指点,谢谢!

网友J:
[转帖]电工之家里一个老大的回答

照着去做,说不定会有所收获。

网友J:
这里发现一个网页,可以去溜达溜达,或许能帮到你些什么。
http://club.dlgcs.com/dispbbs.asp?boardID=64&ID=21422&replyID=259085

楼主:
引用 网友J:

照着去做,说不定会有所收获。

      三相电流是不平衡的,甚至达到了400A的偏差;电力车间出线的电压是平衡的(相电压只有3-4V)的差距,车间进线的电压和配电室出线电压的表现状态一样(相电压差达到了20多伏),还是找不到原因,还在不理解,还需要进一步学习。

楼主:
感谢陈师傅上面提供的两个不错的网址,我正在学习中,我想一定能从中受到启迪,在各位朋友的关照下,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较为准确的判断出故障,有效的解决实际问题。

楼主:
个人观点
  1: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的系统中,在负载端用电设备多,加之一些电器元件采用统一的制造模式,有可能内部单相电都取某一相或某两相,用电设备不可能不存在随机性,要完全的保证负载平衡是不可能的,为了提高供电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在变压器中性点除了采用标准接地外,还要在用户端采用重复接地,尽量使中性点不发生偏移,接近三相负载平衡时的中性点,这样才能很好的起到钳制和平衡电位的作用.

  2:若上面的做法都还无法平衡电位,则前面线路阻抗不可忽略.

  3:若线路阻抗精确测量后无问题,变压器输出也正常,这个问题还得不到解决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精力,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带多种设备的用电大户产生的综合现象.

  不知道我上面观点对不对,若不对请同行们指正,我更期待着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从而使我再往前走一步.

网友J:
假如怀疑是铜板接触不良,是否可以用红外线探测温度计检测呢?

楼主:
我也听说这种检测方法,能用上当然更好.

下星期外出有事,希望回来后有一个惊喜!

网友U:
如果在電力車間的出線柜至你車間的開關的上樁頭上在空載與帶載的情況下測得的電壓沒問題 的話,問題應出在開關的接點,觸頭,至你車間的電纜上的阻抗上。你測量下電力車間的出線柜的開關的下樁頭電壓、你車間的開關的上樁頭電壓。看是否有變化,如果有的話用電橋測量下線間電阻。從你的貼子來看,泄露電流,變壓器阻抗都不會有問題的

网友F:
还是认为负载端
能否依次开启负载  多测量几次参数

网友V:
供电的问题,两台变压器并联要求比较高,最好做下测量,不知道变压器的容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U:
如果在電力車間的出線柜至你車間的開關的上樁頭上在空載與帶載的情況下測得的電壓沒問題 的話,問題應出在開關的接點,觸頭,至你車間的電纜上的阻抗上。你測量下電力車間的出線柜的開關的下樁頭電壓、你車間的開關的上樁頭電壓。看是否有變化,如果有的話用電橋測量下線間電阻。從你的貼子來看,泄露電流,變壓器阻抗都不會有問題的
   原来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想如果电压降加在开关接点上,配电柜降会有很多热量散发出来,实际检验也发现, 不论空载还是带载在我车间的配电柜的进线和出线上的电压降为0,说明问题不出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认为负载端
能否依次开启负载多测量几次参数
   依次开启负载,随负载的增大,偏差也越来越大,全部启动完后,相电压就相差达20多伏,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一定就是负载引起,就算是负载分配不均匀、较不平,也可以通过严格的中性线来支撑相电压的220V,现在的问题是中性线也已经有了,偏差仍然存在,为了想更理想的让设备工作,如何来改善现在的状况,能否请这位同行提个建设性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V:
供电的问题,两台变压器并联要求比较高,最好做下测量,不知道变压器的容量多大

     两台变压器并联后,如果容量富裕量还不够,变压器出线的偏差就应该和我们车间进线的偏差差不多,现在是在电力车间供到我们车间的出线测量基本平衡,就那么3-4V的偏差,我从表面现象上看认为不是它的问题,至于实际上它是不是由于变压器容量的富裕量不够,虽近端偏差很小,也能引起远端的电压偏差较大,从更深的理论上来解释这一点,我真是还不知道,敬请指导!如果有这样的理论,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很希望能提供.

楼主:
 进一步的认识:
      如果不考虑母线电阻的影响.
    1、 我车间有许多地方需要调速,变频器运用较多,还有些地方用了软启动,电力电子技术的运用给电网带来了谐波影响的问题,三相负载稍有不平衡,由于多次谐波的影响,就会使本来就有少量电流的中性线的电流增加许多,从这点来说找出了中性线电流比想象中大的根源。
    2、在有大电流通过时谐波效应可能作用于母排,使母排的阻抗明显提高,线路压降增大。从这点上讲,母排电阻的精度应该是合符要求的,有问题的可能不大。
    3、谐波效应如果使对称的电压变得不对称,再有点零漂,在电流大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虽变压器近端偏差很小,但远端的电压偏差较大,其中一相电压偏低,另外两相偏高得情况。
   如果上面几点分析得对的话,这个奇怪的问题也就不奇怪了,请师傅些给点帮助,看说得对不对?问题讨论得越深入,就越好确定原因,一旦找到原因后,解决起来就有了正确的方向?现在我非常需要赐教!

网友U:
你这样测量只证明开关的触点没有问题,但你的线路阻抗呢,你在带载状况下在电力车间的开关下桩头测量三相电压,再在你车间的上桩头测量三相电压,用电力车间下桩头测量的三相电压减去你车间的上桩头测量的三相电压,电压差就是线路阻抗电压了,再用电桥测量下线路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U:
如果是谐波比较大的话,建议作一个谐波测量就好了,那样再来作谐波治理

网友S:
把线一台设备的三相电流测量后记录在案。

最费事的办法也放是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这样测量只证明开关的触点没有问题,但你的线路阻抗呢,你在带载状况下在电力车间的开关下桩头测量三相电压,再在你车间的上桩头测量三相电压,用电力车间下桩头测量的三相电压减去你车间的上桩头测量的三相电压,电压差就是线路阻抗电压了,再用电桥测量下线路电阻就知道了,
  在带载的情况下,电力车间出线的电压减去我车间进线的电压分别是10V,12V,33V(两路基本是这样),线路的阻抗用万用表测量差别很小,不能确定.谐波治理是必然趋势,怎么治理,能有个比较好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如果是谐波比较大的话,建议作一个谐波测量就好了,那样再来作谐波治理
  选取一个非线性较集中的电柜测量,基波150A,谐波:5次、7次、11次、17次较大,分别是24、14、3、10,我不知道5次、7次、11次、17次的谐波的范围是多少,不能确定它是否超标准?而且由于我个人上面的观点认为谐波能导致比较大的电压降和产生不对称电压,还没有去找到得到论证的理论支持,现在还不能肯定的说这个现象完全就是谐波造成的,但它一定是因素之一。很希望探讨,有争论才有正确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S:
把线一台设备的三相电流测量后记录在案。

最费事的办法也放是最简单的办法

  三相电流的偏差有400A,比实际的分配多。

网友U:
电网标称电压(kV)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0.38                         5.0                                    奇次      偶次

                                                                           4.0     2.0

不知道你车间装机了多少容量的非线性负载,如果不太大,而你的三相电流相差400A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仔细测量与计算下线路阻抗问题,只要相差0.05的话,电压就会达到20V,而你的万用表应该无法测量到这样小的电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电网标称电压(kV)电压总谐波畸变率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0.385.0奇次偶次

4.02.0

不知道你车间装机了多少容量的非线性负载,如果不太大,而你的三相电流相差400A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仔细测量与计算下线路阻抗问题,只要相差0.05的话,电压就会达到20V,而你的万用表应该无法测量到这样小的电阻值的。

     我车间用软启动和变频器拖动的电机标称功率加起来大概有2000千瓦,实际消耗功率并没有那么大,前次选取的电柜作谐波测量电压总谐波畸变率19%,从这个电柜的这个数据来看,谐波因素不可忽略,而且非常值得重视.但要确定完全就是它引起的,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测试和论证.迫切需要广大的同仁们的发表意见和看法.

楼主(2007-11-30):
  是谐波引起,等待着谐波治理,如果还真是没有其它的原因,难道最终结论已经出来了?如果支持谐波是引起的原因,那滤波器如何选择?希望能得到同行们的帮助,发表观点和看法,非常谢谢!

     等待中和接受中~~~~~~

楼主:
  希望还有下文!

网友W:
是你变压器的中性线松了,赶紧拧紧了,不然的话中性线会因过热而烧毁

网友X:
零点飘移造成的,把变压器及负载的中性点接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W:
是你变压器的中性线松了,赶紧拧紧了,不然的话中性线会因过热而烧毁
   测量过接地电阻符合要求,中性线接触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零点飘移造成的,把变压器及负载的中性点接地即可
  变压器已经接地,检查良好,负载端一般没有接地就未作接地处理.

网友Y:
受不了了!快告诉我结果!

网友Y:
用排除法把!设备都投上,然后往下减设备,依次测量,反正就是个费时费事的活!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Z:
断电,用电桥测一下母线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Y:
用排除法把!设备都投上,然后往下减设备,依次测量,反正就是个费时费事的活!建议仅供参考!!!
    往下减设备,依次减有一相电压偏差依次降低,另外两相基本不变.我很想告诉你结果,可问题还没有解决,也正在解决中,如果事情有新的进展我会尽快的告诉大家,现在只是初步认为谐波和母排能引起这个现象,母排还没有精确测量的办法认为它没有问题,有人提议用电桥测量,我还没有琢磨透.只好认为谐波因素更大,至于是不是它的原因,要对谐波进行治理,需要一笔投资,在得不到论证之前,不敢轻易下结论.关键是还有没有其它因素和更好的解决办法!希望在这个论坛里越论越弄个明白,现在我的感觉是问题的根源已经逐渐浮出水面,离答案是越来越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断电,用电桥测一下母线电阻.
  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一定要做的.

网友AA:
你是怎么测相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你是怎么测相电压的?

   三相线各自对中性线(零线)测量.

楼主:
今天单位的同事用电桥法对母线作了测量,告诉我毫安电流计三相显示几乎无偏差。从这个结果看,说明三相母线的直流电阻是平衡的,至于交流电抗有它自身的特性和系统的原因。到现在为止,我想该排除掉母线电阻的因素了。
     接下来该做什么,倒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广大的同行和师傅们赶快帮忙!小弟再次向你们讨教了!

网友AB:
变压器输出端电压正常,到你车间就不正常,那就是从变压器总柜到车间配柜这路出问题,干嘛想得那么复杂。两种方法:
1。排查:在LZ文中看供电是用母排(钢还是铝?)这就好办,从总柜一路往下用万用表量对地电压,能量的地方就量,不能量就不要乱爬!危险!量到电压不正常地方就可锁定故障范围了。如果是用电缆供电就比较难了
2。测温:用这么靓设备的公司不会没有激光测温仪吧?重点测母排对接点,各种开头接触点。那里不良接触可能性大,温度会很高。但肉眼难看出(铜排外表有点发青黑,铝腓发白)
打字真累

网友AB:
引用 楼主:
今天单位的同事用电桥法对母线作了测量,告诉我毫安电流计三相显示几乎无偏差。从这个结果看,说明三相母线的直流电阻是平衡的,至于交流电抗有它自身的特性和系统的原因。到现在为止,我想该排除掉母线电阻的因素了。
      接下来该做什么,倒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广大的同行和师傅们赶快帮忙!小弟再次向你们讨教了!
测电阻无偏差不能代表其就能通过3000A电流,是否隔离开关合上一并测?

楼主:
楼上大哥的判断简单直接,在付诸行动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在前面的贴子我已经提过,可能没有说清楚,从电力车间供到我车间的母排每一相是用双母排供过来,两路进同一间配电室,供给两组配电柜(功率差不多)。两路出现偏差近20V都是同一相,其它两相正常,难道就真那么的日怪,同一相的两路母排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考虑到这个因素,后来就把问题想复杂了,测量谐波大后,想到谐波因素能导致电压偏移,中性线电流增大,就又考虑了这个原因。由于本人对谐波的认识不深,认为谐波能导致电压出现偏差,可要有这么大,感觉有放大的嫌疑,故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到底要从简单的方面还是要从复杂的方面去想?真需要有人来帮助!
  (我车间相母排外表银白色,据说是铜母排)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是你变压器的中性线松了,赶紧拧紧了,不然的话中性线会因过热而烧毁
    测量过接地电阻符合要求,中性线接触是好的.

我说的是中性线而不是接地线

楼主:
我们这里的地零是合并的。

网友AB:
我记得你有一贴说到变压器输出端电压正常(是电力车间的正常吗?),而到你车间两路都是同一现象,那证明故障不在你这边,到电力车间量你的母排接入端取数据上报,让电力车间的技术人员去解决。
   我感觉如果是认为谐波能导致电压出现偏差,那应该是变压器输出端也该有电压偏差的

还有别的车间是否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AC:
问题:1.空载电源三相平衡,带负载不平衡;
     2.带负载时,相电压低的相电流也小;
     3.调负荷无效。
可能原因:1.中性点接地不良。因负载不可能完全平衡,中性点接地不良造成零点漂移。
         2.异常相从变压器到负载之间线路阻抗偏大,导致压降过大。也就是带负载相     电压低的相电流也小的原因。如是则该线路会发热。
         3.变压器短路阻抗差异过大,或并联变压器在异常相有一变压器接触不良。相当于故障相符荷大部分由一个变压器提供。

楼主:
回复与非子
我车间的供电是由电力车间用两台变压器并联后接到并联柜,在由并联柜分成几个回路供给动力车间,空压站,照明,有两个回路供给我车间配电室(这些回路电柜都集中在一起在电力车间的楼上),从电力车间到我车间配电室大概有120米左右的距离(这一段一直是电力车间那边的人在维护管理).我说的变压器端正常指的是电力车间楼上供到我车间的两个回路电柜的出线正常(相电压仅仅相差2-4伏),据了解在这变压器供电片区其它部分没有出现这个现象.现在电力车间的工作人员也在寻找原因,准备解决,提出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双方配合去挖出故障原因所在之处.是母排这一段由他们去解决,是谐波的问题需要论证,车间的变频器和软启动器等非线形电器不可能不用,只能做谐波治理.在同事用电桥测量了母线的直流电阻后,认为直流电阻没有问题,复杂的认为谐波是引起的一个不可忽略因素,我个人理解谐波从非线形电器来,到了母排上,随着母排的延长,电抗逐步的衰减,到电力车间一端衰减到最小,在电力车间一端偏差就不明显,甚至不偏差.这样说了,还是感觉到对谐波的了解不深,底气仍不足!

网友AD:
变频器多的话,难道没有用电抗器吗?

楼主:
回复yktc

      yktc提出的几点可能原因是不得不考虑的,第一点已经检查,并对接地体做过了重新处理.第二点做过直流电阻的测量,不能发现异常处,也还没有找到发热较大的地方.至于第三点我真是没有想到,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么严重的问题应该不会发生,这一点以后大家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变频器多的话,难道没有用电抗器吗?

    很是抱歉,的确没有用,最初整线全套的设备从老外那边来,现场控制柜在那边就已经装好的了.我们做的是从配电室架线到各部分现场柜.测量也发现谐波较大.但不在变频器前用电抗器在合适的地方做整体上的滤波治理可行吗?知道的敬请发表高见,不要保守.做谐波治理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迟迟下不了结论,首先是我对谐波认识得不深,再加上其它得原因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排除完,还有是对谐波是引起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没有得到各位的支持,或者得到有力理论说明它不是主要原因,仅仅是一个小的因素.真是个头痛的问题!

楼主:
等待中,请大家帮忙,不然到这里我真被卡住了.

网友AE(2007-12-30):
可能是变压器的容量小了些

网友AF:
测量一下零线对地电位

网友AF:
测量一下零线对地电压

楼主:
N线对水管为0.8V

网友AG:
在车间做重复接地看看,估计相电压的问题会得到解决!

网友AH:
是不是你的供电超过3级,到末端衰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在车间做重复接地看看,估计相电压的问题会得到解决!

   你的建议应该会取得有效范围内的效果,个人认为它能解决负载不平衡引起的电压偏差部分,但要最终解决其余部分的偏差还要有其它的措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是不是你的供电超过3级,到末端衰减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变压器容量不够,但做过测试,用两台变压器供电和用一台供电,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AI(2008-02-14):
顶起来,怎么没有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