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出输入电源

楼主(2007-10-30):
我想做一个PLC的电控系统,在选型上遇到点问题:我设想用最少的元件来实现.采用继电器输出.是否输入可用PLC自带的24V电源,输出用AC220V,是否可行?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三菱的输入内部已有电源,只要把COM和输入短接就可以
如果是传感器可以用PLC的24V
输出继电器可以接220V的

网友B:
输入电源已内置;
输出继电器型号的可以驱动AC220V负载,但注意电流不能超过额定值,还有用同一个公共端的输出点接的线必须是同一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