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大侠请指教

楼主(2007-10-30):
小弟刚刚使用 omron CP1H,时间紧,那位大侠指点一下怎么快速学习OMRON的编程,使用CX-Programme和CX-simulator

网友A:
晕 这个你得从操作手册学起,CP1H的操作手册做的很好,具体功能都有介绍,还有例子,网站可以下载!

楼主:
我在作一套温度控制系统,含加热制冷系统,开关量控制。+-0.3度的 精度。使用PID控制。温度采集没有问题,就是输出是开关量把我搞蒙了,PID可都是模拟量输出啊 ,怎么 办啊 。
还不能用PWM输出,频率太快,继电器受不了。
大侠门帮忙啊

楼主:
怎么 从网上下PID控制的例子,我也找了很多,没找到的,理论到处都是,实际程序太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作一套温度控制系统,含加热制冷系统,开关量控制。+-0.3度的 精度。使用PID控制。温度采集没有问题,就是输出是开关量把我搞蒙了,PID可都是模拟量输出啊 ,怎么 办啊 。
还不能用PWM输出,频率太快,继电器受不了。
大侠门帮忙啊
用PID指令结合TPO指令来做,可以做,你可以参考编程手册上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