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31):
因为一个项目要用安川的变频器,这几天我一直在看G7说明书,突然有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如果将参数E1-03(选择V/F曲线)设为F(任意V/F曲线)将该任意曲线设定为直线,即E1-07和E1-09设定为同一值.参数E3-05(多功能模拟输入端子A3的功能选择)设为4(输出电压偏置,100%的值为E1-05的值,即任意V/F曲线的最大电压),那么是不是通过调整输入端子A3的值(0~10V)就能改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用0~10V信号从端子A1输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如果配合PLC采集信号,和运算处理,控制一电机,在不超过额定输出功率的情况下是不是能达到在不改变频率的情况改变电机的电流,因为频率不变,电机的阻抗一定,改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可以得到不同的电流.同理也可以在电流不变的情况,改变电机的频率(速度),因为简单的可认为电机的阻抗=线阻+感抗,线阻不变,感抗等于频率*电感,电机的电感不变,那么可以算出不同频率下的阻抗,由此调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从而控制电机的电流不变,而频率变化.另外,我看了一些资料上说,很多变频器是采用VVVF控制模式,
那我上述观点是否就是符合了VVVF控制原理.新手上路,没实际经验,谢谢指教!!!

楼主:
怎么就没有前辈给指点一下啊,好让我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啊!!!!
不是要我先买个变频器回来做实验吧?!!
大伙都说说看嘛!!!

网友A:
那要看你这设备启动和停止的要求了.一般选择V/F曲线运行是要求比较平稳,是给变频器一个模拟量来控制启动和停止,如果选择多速段控制就没有那么复杂了.数字量控制在加减速过程中有一个时间段,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话还是可以的.

楼主:
呵呵!!谢谢!!,其实我要控制的不是电机,而是一个感性负载,所以对启动和停止的平稳性不是很高,只是要求能够单独改变对负载的所提供的频率和电流而不是电流和频率是相互关联的变动.
不过电流很大200~400A,频率也很低10HZ以下.多速段控制好象在一定的段电流和频率还是成比列改变的吧??呵呵,我是这么理解的.2楼的兄台!多多指教!!

网友A:
哦,这样呀,那我也帮不了你了.好像变频器都是VVVF控制的.

网友B:
你已经不是第一个了,电磁搅拌就是用这个原理来做的,都好几年了,不过你很会思考钻研,有前途呵呵

网友A:
是呀,谁有更好的么告诉一声呀,也让我们学习一下呢.

楼主:
哈哈!!!
高兴!!第一次发贴竟然弄了个精华贴!!!
5楼的兄弟,电磁搅拌是什么东东啊!!
你都研究了几年了,交流交流嘛!!!

楼主:
如果变频器是VVVF模式,那应该就有一种方法调整它的直流整流电压,不知道安川的是哪个参数设置!!!想问问安川的技术支持!可是找不到电话和邮箱!!有哪为兄弟知道吗?

网友C:
大家好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前几天我碰到疑难,我一台G72018A型变频器电机制动单元和所设时间不协调请问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D:
我也是新手,希望多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