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31):
大家讨论多大功率的风机不能直接启动

楼主:
9KW的风机要不要星三角降压启动,不用会有哪些害处。用有哪些好处。

网友A:
9个KW的电机一般可以直接启动.没有必要再加什么设备.当然了,要想让它多用几年的话,可以做个降压启动,只是费用会增加,如果是要好好做又不怕增加费用的话,可以用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