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31):
一台10kv,1150kw两极电机,空载直接启动,电机额定电流大约66A,启动电流按5倍算,大约有350A左右。启动时间大约20秒。我单位是自发电,发电机功率是3兆瓦,平时的负荷在65%左右。如此直接启动会不会造成网上电压大幅波动,我们的生产设备可都是进口精密设备,真担心会影响其它设备的正常运行。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二

网友A:
一启动,立马跳闸!甚至把发电机组顶死

网友B:
还是改用软起或是用高压变频器启动,对电网和设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