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1):
由于机械上的原因,我使用的总线中间断掉,然后接到一个滑环上进行通讯,时间长后通讯不稳定。
经常要去擦滑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2008-01-05):
在总线的应用中,稳定性及抗干扰设计一直是个重要的环节,从你的描述来看,使用的滑环应该是机械接触类滑环,那么随着部件的磨损,其接触电阻一定会变化,从而影响到通讯的效果甚至偶尔中断。
建议你使用水银滑环试试看。
不知道你的应用中是哪种总线,我近期也在做这方面的试验,有兴趣可以交流。

网友B:
可以看看德国史莱福灵的滑动环,以前用过,但是价格比较贵,8通道数字I/O+1通道Profibus总线的价格在15000左右。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研发、生产各类精密导电滑环。
产品服务于航空航天、兵器系统、机械设备等行业。
典型应用如:雷达、多轴转台、云台、机床、特种设备等。

网友D(2008-04-16):
我最近也遇到类似问题,RS-485通讯线中间要通过滑环碳刷,总长80米左右,不知道能行否?

网友E(2011-04-23):
关于导电滑环的选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现场的安装方式
2.工作电流,电压
3.回路数
4.传递信号的种类
5.工作转速(或者滑环工作面的滑动速度)
6.滑环的成本预算及耗材维护预算
7.现场的工作环境(防水防尘等级,密封要求,屏蔽及振动等)

网友E(2012-03-04):
碳刷是要维护的,运转过程中会产生碳粉、不同心打火等等,一些防爆场所都不能用这种结构,可以了解一下纤刷技术结构!

FOXTAC导电滑环独特优势:
1. 贵金属纤刷技术,贵金属接触保证超长工作寿命.
2. 360°流畅无限制旋转完全满足图像、电流、信号及数据传输.
3. 结构紧凑、美观、运转平滑可靠.
4. 低力矩、低噪音、高性能.
5. 产品系列完整,按客户需求定制所需要的产品,高端的质量,优质的服务。
提供中高端旋转电信号解决方案!
18930573797 上海均熠电气有限公司 曾先生 业务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