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PLC问题

楼主(2007-11-01):
问大家一个的问题,那种一次只能运行两个小时就关闭的组态王演示版本,是不是可以用来在现场监视数据?(运行两个小时)????????

网友A:
用到现场你是不是要有个运行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大家一个的问题,那种一次只能运行两个小时就关闭的组态王演示版本,是不是可以用来在现场监视数据?(运行两个小时)????????

楼主:
要不要加密狗了???????

网友A:
他卖的就是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不要加密狗了???????

如果您能忍受每2小时重新启动一次的话,不买也没有关系哦,另外,如果不用加密狗的情况下用户项目中所用的变量应在64点以下。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现在是做实验用的,用组态王来监控PLC采集的数据!你说的64点是不是指什么意思??是PLC的I/O点数还是组态王定义的I/O变量数?谢谢!!!!!!!!!!!!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现在是做实验用的,用组态王来监控PLC采集的数据!你说的64点是不是指什么意思??是PLC的I/O点数还是组态王定义的I/O变量数?谢谢!!!!!!!!!!!!
我用的是S7-200CPU224的PLC!

网友C(2008-08-29):
请问楼上讲的可运行2小时的软件那里下载?

网友D:
[推荐]
到哪下载,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