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1):
刚刚起步学PLC,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1:试设计一个定时时间为1500S的定时器,写出梯形图程序及对应的指令语言。
                   (提示:PLC提供的定时器的最大设定范围为999.9S)
2:用两个以上计数器实现大于9999次的计数(9999×9999次)。

网友A:
用两个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你的第一个,用第一个计时器的触电控制第二个计时器就可以实现1500s得计时。2 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B:
用两个定时器设计成振荡电路,然后用计数器取脉冲,要多少秒有多少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