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一个问题

楼主(2007-11-01):
各位:步进电机形状大都是方形的而不是圆的,其中有什么道理在里面?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还有给我推荐一几个步进电机生产厂家.谢谢!

网友A:
步进的用国产的就可以了
深圳白山

网友B:
步进电机不光是方形的,圆形的,我见过五边形的,美国货,也见过苏联军工的三角形法兰的,这个没法说,一般的方形的体积小,力矩大,同样体积比圆形大将近一倍,圆形电机则具有良好的矩频特性,震动小,一般常见的就是圆形和方形。
方形的电机防护能力不如圆形的
我公司也做步进电机驱动器相关的产品,可去我公司网页看看
http://www.atcn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