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DA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01):
M8002 [TO  KO  KO H000 K1]
M8000 [TO  KO  K1 D201  K4]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FX特殊模块的数据缓冲区要用FROM/TO来读写
先看编程手册将这两个指令看明白
再对应模拟量模块手册说明书来看

楼主:
我看了好久的说明也没看明白,FX2N-4DA这扩展模块4个通道要输出电压信号要怎么做?

网友B:
有相应的参数设定看看参考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