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1):
有一台PRO-FACE 触摸屏,我想下载画面却不能下载,软件和通讯线都是好的,总是报握手错误,不能下载。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听说厂家在设计的时候可以设定禁止下载,请问怎么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把报错信息截个图传上来看看吧。

网友B:
呵呵;
可以设成禁止上载,但没有禁止下载的功能;
如果不是设置及电缆的原因,那可能是你的屏上的TOOLS口被破坏发;

网友C(2008-12-13):
是不是在发送时装载信息末钩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