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进行数据比较

楼主(2007-11-01):
各位大虾,现在我的程序中有多路模拟量输入,需要进行数据比较来决定程序的执行,我使用CMP指令,然后用比较结果标志位来进行相应的操作,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梯形图中前面的比较结果会被后面的比较结果覆盖,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使后面的比较结果不影响前面的操作,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指令代替CMP?谢谢!

网友A:
大于或小于,

网友B:
那就用个变量把前面的比较结果记下来呗.

楼主:
正在试验中!

网友C:
把前面的结果在传送到其他通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