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1):
Q01CPU     QD62计数模块    突然停电后,计数到一定的数时(这个数是一定的但每次都不同)会重新从0开始计数,重新断电或复位后恢复正常。还有用D1030的计数通道,停电后数据为0,其它的不会有这种情况。加急!!!!!!!!!!!!!

网友A(2007-12-01):
它的不会有这种情

网友B:
老兄,我也用QD62,遇到了问题,能请教你不?
怎么联系你呀,我的QQ 45826501 电话:13598037495
期待你的消息

网友C(2008-01-18):
需要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