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1):
最近我这里的变频器在运行时老出现过电流,电机没有问题,机械也没有卡死现象,
有时间在启动的时候也会出现,空载的时也出现过。那位老大告诉下小弟怎么解决啊?
 是不是变频器内部故障?

网友A:
你看西门子的说明书了吗?我认为
F002代码含义是过电压。1直流回路电压r0026超过了跳闸电平P2127
2 供电电压过高、或电动机处于在生制动状态。
3斜坡下降过快。
不知你是4几系列?

网友B:
减速时间太小,制动单元太小,输入电压过高等都可能造成过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我这里的变频器在运行时老出现过电流,电机没有问题,机械也没有卡死现象,
有时间在启动的时候也会出现,空载的时也出现过。那位老大告诉下小弟怎么解决啊?
  是不是变频器内部故障?
过电压?那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被激活了吗?可以防止F002。

网友D:
直流电压控制器怎么激活啊?

网友E:
关掉VDC,启用制动电阻,如果已按上面做了,那就是电源电压太高,修改210,做快速调试。

网友F:
你这台西门子变频器应该是6SE70系列的把,这属于功能型的,功能很强大.报F002属直流母线电压过低,在预充电时达不到80%的最小直流母线电压.这一般属硬件问题,和设置无关.我维修过很多这样的变频器,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QQ498206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