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1):
我这里有一台fx2n 128m的plc和手持式编程器连接的瞬间CPU‧E"LED指示灯亮一下,之后plc又可以恢复正常使用,每次改变plc参数都这样。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在啊???

网友A:
是不是你在PLC通电时安装电缆了?

网友B:
老大你为什么不用电脑软件和PLC编程呢?????

现在还有人在用手持编程器啊!!!!?????

网友B:
E -mail   jf308@163.com

网友C(2007-12-01):
是不是你在PLC通电时安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