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7-11-01):
请教师傅们!富士人机屏幕跳转   由 PLC 程序控制怎么设置   有人说PLC程序设置 为D2  的话   人机参数设 D0  为什么!!!!   我还没找到写参数的地方!   希望那位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在设定与PLC的通讯中的读入区域,如D0,那么D1的第14位就是强制屏幕转换,其转换屏幕的编号根据D2中设定。因此PLC中设置D2实际是设置屏幕编号,是否进行外部切换取决于D1的第14为是否被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