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2):
本人刚接触SEMATIC S7 5.4这个软件,写个梯形图的时候想找个100ms信号跳变一次的系统自带的信号,可是找了半天没找到,是在libraries里面么?哪位知道的教教我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硬件组态-》CPU属性-》Clock Memory填入M地址,此时通过读取M的不同位就得到不同的时间脉冲型号,但是正好100ms的信号是没有的。
您只能通过使用一个定时时间为100ms的定时其自行编写程序来获得100ms的时钟脉冲,这类闪烁程序在网络以及教程中都能找到哦。

楼主:
谢谢LS,但是我有句话不理解,“读取M的不同位就得到不同的时间脉冲型号"是什么意思?
M不是中间变量吗?不同位是什么的?

网友A:
因为您填入的是MW,那么根据M的位不同其对应的时钟脉冲是不一样的,您可以在您手册的附录中找到其对应关系。

网友B:
下载SEMATIC S7 5.4软件的请到这个网站:http://www.zggkzy.com/zaisoft/

网友C(2008-12-11):
用定时器做一个方波或是脉冲不行吗。
非要用功能块的话,可调用SFB43脉冲发生器标准模块。

网友D(2009-01-16):
MB
引用 网友A:
因为您填入的是MW,那么根据M的位不同其对应的时钟脉冲是不一样的,您可以在您手册的附录中找到其对应关系。

填入的应该是MB吧!

网友E(2009-02-16):
MB每一位的脉冲时间不同,编程测试一下找到需要的在用到你的程序中,非常方便

网友F:
山寨,盗版,啥时候simatic 变成sematic了!!!

楼主估计200做多了

网友G:
按照二楼的没问题的,但是我想问一下300中有没有像200系列中如sm0.0等特殊位相近的程序或者是特殊位

网友H:
在cpu属性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