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2):
最近要用欧姆龙CPM1A与MPT002进行通信  ,要把内存地址DM6550设置成4000,但不知道程序怎么设置它。我用mov(21)把常数4000转到DM6550但不行。cx-p4提示错误
有哪位高手请教下!!

楼主:
有大虾知道的吗?

楼主:
答案自己找到了:
在cx-p  的plc菜单下的编辑里可以设置其值

网友A:
在欧姆龙CPM1A中,DM6550为只读存储器

网友B:
用手握编程器就可以,或者在象PLC下程序的时候,在左上角有个内存,你把DM值直接写在里面  把内存在下一次就行了 默认好象是0

网友C:
用手编器可以直接改写;
电脑要在菜单下设置;而不是在程序里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