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2):
现在有一个来回转动的电机,当转到最左边时会压接一个开关令电机回转到另一端,而另一端也有一个压接式开关,这样电机在通电后就不停来回运动,但发现压接开关不耐用,现想将两个开发省下用IC处理,请大家给点启示,该电机是一个有三条电线的马达(不知这个叫什么马达)!

网友A:
不明白,能不能说清楚一些。电机来回转动?还是电机拖动丝杆螺母副的直线往返运动?

网友B:
就是控制电机正反转吧,选个质量好的开关不就行了。

楼主:
电机是一个单相交流电机,电机有两个绕组,两个绕组有一个公共端,两个非公共端接移相电容,当交流电压从一个绕组接入时,电机正向旋转;当交流电压从另一个绕组接入时,电机反向旋转。就是想不用开关,用IC做一个周期性电流控制电路让电机来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