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2):
以前搞的是西门子,现在工作需要学习omron,我想请问下omron 编程的时候可不可以用中间继电器哦,最好是能具个例子,不胜感激!还有就是西门子的地址是i0.1  q0.1之类的omron是什么样的呢 !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用;
不同的型号中间继电器的地址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每个PLC的工作原理都大致相同。编程也无非是使用其软器件。。只是每个PLC编程 所用的符号不一样而已。。。。你应该去查它的手册。。这样问是问不出什么名堂的

网友C:
内部辅助继电器区,通道200~231,每个通道16位,相当于16个继电器

楼主:
哦 谢谢大虾们的回复!
我也是刚刚接触这个 ,所以问的很幼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