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3):
300米深水井,水泵深150米,用变频器供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变频要根据水泵额定电流选,最好变频选大点

网友B:
在输出端加电抗器减低干扰

网友C(2008-01-09):
需采用低载频变频器

网友D:
注意电磁干扰

网友E:
我认为线太长了,损耗会很大,注意测量电机端电压,如果太低的话要适当提高电压。

网友F:
变频器不一定要大,满足水泵的额定功率就好了,但是配电电缆最好选大一点的,按安全载流量选择后大一级截面积就可以了

网友G:
加du/dt电抗器

网友H:
学习中   谢谢各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