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1-03):
(无正文)

楼主:
现有一问题请教各位:控制要求1.用一电位器控制一机车的前进的后退及加减速度2.在机油油压力过低时即使油门在任何位置里都应该能把油门置于怠速状态,但油门大小<电位器的阻值如在5K的位置>压力解除时应该马上可以回到这状态<如5K相对于500R/MIN>能实现吗?我的方案是用电位器\AD模块\FX PLC\直流电机控制油门!但就是当压力过低时产生中断时会有一个数据寄存的问题不好解决!!如单片机的现场地保护的问题!!请大家畅谈,指教!!谢过!!

网友A:
问题不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