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4):
omron的cpm1a和cpm2a的输入位0.00~9.15;输出位10~19.15;工作位200~231.15和200~227.15.
有两个问题  1 :工作位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就是中间继电器。跟西门子的  M 0.0等中间继电器一样吗?
                2 :还有omron的扩展模块有没有40点I/O的,我看手册上说最高有20点的。40点的有24个输入,16个 输出,omron的I/O位只有16位,编程的时候24个输入地址能写成00.00~00.23吗,写成这个样子编译的时候是错误的,写为00.00~00.15就没错误,但是还有8个输入点怎么定义,请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AR辅助继电器可不可以当作中间继电器用哦 LR链接继电器是做什么用的
谢谢指点!

楼主:
呵呵 自己顶下 可能我问的问题比较幼稚吧!

网友A:
编程手册没有啊

网友A:
编程手册没有啊?
请到OMRON官方网站去下载.

网友B:
0.00~0.15
1.00~1.15
这样就有32个输入点了   应该是这样的吧  也是新手

网友C:
工作位就是中间继电器。没有用到的位都可以当中间继电器用。24点输入就是0.00-0.15,1.00-1.07。占2个字,1.08-1.15没有用到的可当辅助继电器用。

网友D:
对不起,OMRON的I/O不是这样定义的,以CPM1A-40CDR-A加扩展CPM1A-8ED为例:输入为0.00-0.11,1.00-1.11及2.00-2.07共32点;输出为:10.00-10.07及11.00-11.07共16点.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2008-01-05):
LR为链接继电器,在不用时可以当做内部继电器用

网友G(2008-02-13):
属于那种不看操作手册的人

网友F:
心不要急慢慢来,我现在就想转学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