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

楼主(2007-11-04):
电机使用变频器可以节能吗?有无根据的,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呀

网友A:
也想了解下,另外什么情况下节能率最大呢

网友B:
变频首先是为了便于调速,如果电动机所带负荷一直很稳定,接近于满负荷,就不需要变频。如果负荷调节范围较宽或是速度需要调节时使用变频器。一般来说变频器工作于相对较低频率时,输出电流变化不太大,输出电压降低,输出功率较低,从而达到调速节能目的。

网友C(2008-07-11):
一直都听别人说变频器能省电,说的人多了也就接受了,但一直没弄懂变频器为什么能省电,同时又能省多少,是高频省的多还是低频省的多?而且还有如下几个疑问:
1、如果两个一模一样的电机都工作在50HZ的工频状态下,一个使用变频器,一个没有,同时转速和扭矩都在电机的额定状态下,那么变频器还能省电吗?能省多少呢?
2、如果这两个电机的扭矩没有达到电机的额定扭矩状态下工作(频率,转速还是一样50HZ),有变频器的那个能省多少电?
3、同样的条件,空载状态下能省多少,这三种状态
其实变频节能就是个笑话,你看推销者演示的只是测定是电流,不是用得的电的度数,说白了,你是大电机当小电机用了。

网友D:
这个要看电机的负载及工作情况,不是所有条件下都可以节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