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4):
需要使用步进电机做一个反应速度比较快的系统,不知一般能达到多大的启动频率和加速度?

网友A:
一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做两个变量,等机器总体调试的时候再确定启动频率和加速度.
启动频率一般1转/秒.

网友B:
这和你的负载和电机是有关系的,电机空载和有负载情况下启动频率是不一样的,负载重量不一样也不同,而每个电机本身也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