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程序问题

楼主(2007-11-05):
我用的是三菱PLC,在读程序时发现程序有错...在写入时就不能写进去了
检查程序时有几步是错的,但程序只有2070步,错误却在2071到2076间
求大虾帮忙看下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把2070步以后的全部删除试试

楼主:
主程序到2070步就已经END了,我是用列表显示看到2071~2076有错误,上边显示指令代码异常.不知道该怎么搞了...帮帮忙,急!!!!

网友B:
用SFC模式,不要用梯形图模式就可以看到那些错误的代码了,把他们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大哥删不了呀...该朗个弄哦

网友C:
换成列表显示
出错的会黄色显示
删了就好了
最好END后的全部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列表显示
出错的会黄色显示
删了就好了
最好END后的全部删
该怎么删呢,哪里都按过了,就是删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