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忙看下这两样东西是什么么`?

楼主(2007-11-05):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帮帮我!好么?

楼主:
一个是压力表``还有一个呢?

网友A:
看不清楚,看到英文FLOW,好象是流量开关类的东东

楼主:
这是整个过滤器的图,我不太明白这个工作原理怎么工作的
压力表如果测量压力,那么这个系统的反冲洗原理应该是靠什么``
中间那个黑色的到底起什么作用?

网友B:
有引出线吗?有的话,有可能是压力传感器?

网友A:
如果过滤器的流量达不到额定要求的话,反冲就会起动,中间黑色是个流量开关,以上是估计判断,请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