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5):
想请教。电机出料,管道有一个压力传感器,没有PLC控制。 我能不能通过一个压力传感器来把4~20mA的信号直接送到变频器里,进行一些设置,然后根据自己需要的设定压力值来自动控制电机??如果可以,应该怎样设定或怎样做?打算用西门子的MM440系列的变频器。

还是说我需要先把传感器送过来的电流信号,通过一个智能PID控制器,再把控制器的电流输出信号传送到变频器,再进行控制?保证管道压力稳定。因为出料时候,有两个出料口,都是用地磅来测的出料的重量接近了,就自动关闭阀门来关闭,此时管道压力会增大,就需要通过变频器控制转速了,但是如果用智能PID控制器,会不会设定的参数不好的时候,导致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过慢,来不及及时控制,导致管道压力太大?
谢谢。有没有哪些型号的控制器或者有什么方法?二次控制图应该怎样去设计?
谢谢啊!!!!!

网友A:
晕,现在变频器里面都有PID这个参数~!可以直接进PID调节

网友B:
用一个压力变送器和一个变频器完全可以稳定控制,变频器都带PID调节

楼主:
嗯,谢谢啊。压力控制出料电机这部分可以了,但是,还想问问,对于电机转速有没有办法调节。
是指打在 手动状态下通过旋钮调节转速。
自动状态下 能通过按按钮来自己设定的几个需求转速运行。因为有一个1500转的高速搅拌。就是怕被工人给开得太高或者在不适合的时候开的太高。

网友C:
可以加一个电位器

网友D:
对,加电位计即可,4-20mA可以直接送到变频器

网友E:
你可以直接用变频器的PID调节,如果你觉得在底速和高速运行时不满足你的要求,可设置上/下限限制你的电机的转速;如果变频器的PID的精度满足不了你的要求,而且要求能比较直观的看到调节效果可以加一个PID仪表+传感器+变频器,如果舍得咋钱的话,呵呵;一般变频器内部PID就够用了.
在手动情况下,可以用一个可调电阻,接在你的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只要电阻合适无论是接在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都可以,只是要注意手/自动切换的转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