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5):
现有一个工程,一个s7-400系统与4个s7-300系统通过以太网通讯,s7-400使用cp443-1,s7-300的使用cp343-1,请问如何配置和通讯?

网友A:
把两个系统的硬件分别组态好,通过以太网连接后,分别下载到各个系统中就可以了

楼主:
可不可以说的再具体一些?我在网上看了一些相关资料,需要编程来实现,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提供?zhanxing_shi@sina.com.cn  多谢!

网友B:
不编程不可以吗?

网友C:
不编程怎么传输数据阿?
建立tcp/ip连接
然后调用
ag_send
ag_recive

网友D:
有专门的通讯块,自己找找了
我爱工控

网友E(2007-12-24):
先将各自的硬件组态,将各自的CP属性设置好后,通过交换机,即可实现。前提需要两个CP都通讯成功。

网友F:
我最近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