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

楼主(2007-11-05):
怎样设定PLC 的使用时间,针对贷款回收

网友A:
可以使PLC停止或是在PLC中到时将一些动作断开

网友B:
最简单的,用一个计数器.计算开关次数.如果可以,留一个输入口,到次数时.叫你去修,只需要用一根线短接输入器就可以,手提电脑都不会带去.

网友C:
呵呵;没什么意义;

网友D:
在注塑机上就有厂家做过,他是用注塑机专用机板自已在程序里设置.到期不付货款就警告,第二天就停机了.请外面的工程师解不了.只好从新买一套机板,触摸屏.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