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5):
请教高人,关于仿真软件的问题:为什么我在安装了仿真软件后,运行仿真软件的时候,提示“含有未变换梯形图,放弃未变换梯形图嘛“的提示对话框,点击“是“后遍的梯形图就不见了,点击“否“后就没有仿真的功能了

网友A:
你要先把梯形图变换过来,软件上有一个“变换”的菜单,或者在键盘上直接按F4键。

网友B:
当然要先转换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