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梯形图的问题

楼主(2007-11-05):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下了
   我怎么每次画完步进梯形图最后都转换不了啊
总是提示出错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我是用三菱系统)
请各位高手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A:
下载前先自动检查一下程序
要是有问题会自动显示的

网友B:
画完几步就转过来容易知道出错的地方

楼主:
先谢谢了
  我都实验了,好象都没什么效果.好象是说我的(STL)步进梯形图错了,我就是按照课本上抄的也是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