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1-05):
我是新手,要求用星期一定时控制一设备,用s7-200编程,能实现吗?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用实时时钟,查查手册把时间读出来,再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yangshaokun:

你说的没错----调用SFC或者SFB, 把S7-200实时时钟读出来,再用比较指令就可以.

但是, 通常读出来的是 "*年*月*日 **小时 **分". 而S7-200不会告诉我们, 哪一天是"星期一". 即: S7-200无法识别今天是星期几!

程序中, 应当加入"每7天, 星期一就会来临"的逻辑判断.

网友C:
S7-200 是可以识别星期的  :
有日期和时间值必须采用BCD格式编码(例如,16#97代表2002年)。请参阅下表。
T字节 说明 字节数据
0 年 (0-99) 当前年份 (BCD值)
1 月 (1-12) 当前月份 (BCD值)
2 日期 (1-31) 当前日期 (BCD值)
3 小时 (0-23) 当前小时 (BCD值)
4 分钟 (0-59) 当前分钟 (BCD值)
5 秒 (0-59) 当前秒 (BCD值)
6 00 保留 ?始终设置为00
7 星期几 (1-7) 当前是星期几,1=星期日 (BC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