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6):
我厂用SMAART1151电容式压力变送器,12-48电源,怎不见内部电源接线,而只有输出电流接线.                请教各位朋友,难道有内部电源,

网友A:
1151是二线制仪表,由于是两线传输,是采用变送单元的供电电流作为信号,接线如下:
+24V---115正端-----1151负端---负载正端(250欧)---负载负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