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6):
基本情况:施耐德ATV58变频器(30KW)拖动18.5KW的皮带滚筒给料机
故障现象:滚筒电动机不管给定频率是多少都只抖而不动,变频器本身没有故障代码,电动机绝缘检测也没有发现问题。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本人非常感谢!

网友A:
确定变频没有故障显示吗?
这种情况应该是变频器故障,电机应该没问题,你可以换个电机上去再试试!
如果还是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打电话,我们交流一下。
027-52235029 刘先生

楼主:
是的,变频器本身没有故障显示,就是电动机抖,时间长一点就显示OPH过载,
动动机现在还没有换,条件有点限制。
谢谢你的技术支持!

网友B:
有可能是缺相,你断开负载测一下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网友C:
回应
看看三相输入的电压是否正常平稳,还有你是用的什么控制方式,如果是端子控制看正向运行启动的按钮是否闭合?启动频率,上限频率,是否设置有误?还有看电机是不是堵转了,建议空载试一下?如果有编码器,看看编码器是否接的正确?

楼主:
变频器控制方式两种:远程  端子
换了台变频器,运行时间长了会出OPF故障代码(输出缺相),掉电复位后,有能正常启动。

楼主:
更换的变频器型号与原来的相同,但我不能确保换上的变频器是没有故障的。

楼主:
前两天换了台新18。5KW的电动机,空负荷试机正常,你们说是不是电动机有问题啊??

楼主:
可如果说电动机或电缆有问题,绝缘测试就应该能测量出来啊,有点郁闷了,让高手门发表高见。

网友D(2018-12-22):
估计是电机三组线圈里有一组线圈头尾接反了。

网友E:
条件允许的话,你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F:
换了电机运行正常,那自然就是电机的问题了。可是从楼主描述的现象看,还是一头雾水,电机怎么会只打摆子,不转呢?难道电机内部断线了?那也应该报故障嘛,为什么会只打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