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6):
我点位的欧姆龙PLC用的输入输出电源是直接从桥堆整流后输出的接上两个3n2055三极管,没有电容滤波.也没有稳压. 还有是电磁伐并联的二极管有两个烧坏了,就没有在接二极管了.这样的PLC会有动作不正常.反应滞后.后来用几次,连有的输出点也坏了,指示灯亮了,就是没有动作.是不是烧坏触点了啊.那位高手指点啊.是不是因为上述的原因.而损坏了呢.

网友A:
晕;怎么不买个开关电源?

网友B:
扣门的好处.

网友C:
抠门的大好处

网友D(2008-01-05):
你的电源供给够吗,输出电压稳不稳定

网友E:
作控制最需要的是稳定,两班到的机器难道像工人一样,做一休一?

网友F:
你太扣了。没有稳定的控制电源,能做好控制吗?

网友G:
电压源要稳定,不然容易烧坏的,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网友H(2008-09-19):
国际惯例,自己顶下

网友I:
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的快。马儿能不死吗

网友J:
hehe  ~
相信可学   相信他人的实力     !哥们庆幸吧     没烧一半留一般   误动作把机械搞坏了
那就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