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6):
最近我们厂的三菱J2S的伺服器老是报AL20  开始以为是信号干扰,因为跟机过来的线没有带屏蔽的.后来我们用铜皮包着电缆用了一段时间后又出现这种问题..请问是编码器坏了吗??
还有别的可能性吗?

还有就是.不同型号的伺服马达之间的编码器可以通用吗?

网友A:
AL20
编码器故障,或是接头、编码器电缆
换根电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