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6):
现有一个微型12V的直流电机,需对其转动圈数进行设定控制,即设定成运转X圈后自动停机。(注:未知数X为不确定数,每次启动可能设置不一样,不使用单片机及PLC。)
我现在的思路是:12V电机通过凸轮撞击微动开关去控制计数器,这样电机运转圈数可以通过计数器测定,但不知圈数到时如何控制停机?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再用一个拔码计数器就行了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电机转速,如果频率高的话,我想不一定能行

网友B:
假设你的电机转速是1500转,撞击凸轮是不现实的,力矩太小,转速太高
如果转速慢---刹车时可用反接制动

楼主:
补充一点:电机转速已通过减速箱降至120R/M。

网友C:
有种小计数器可以设定数值,可以显示,到设定值时有继电器输出,用的是接近开关输入信号。问题这不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