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6):
电脑和PLC连线经常发生错误码,代码是ES:0180840B,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哪个系列的PLC
是用串口还是USB,还是转换呢
哪个编程电缆

楼主:
A系列和FX系列都碰到过,电缆用串口的,USB转232的传输线也用过,都是这个代码,我想知道 这个代码的含义,在PLC的报警代码中没找到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