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6):
各位好:
     我想请教一下,把ABB机器人控制器作为FTP服务器与笔记本电脑通讯,要怎样设置?IP地址,用户名和密码。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哈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bb  ip地址在tp上可以找到!

楼主:
谢谢 icechang ,请问tp是什么?

网友A:
tp就是示教器呀!你应该知道吧!teach pendant

网友B:
PC 网址:192.168.125.82
子网掩码:255.255.255.240
网关:192.168.125.81

FTP设置访问网址:192.169.125.1
用户名:abb
密码:abb

FTP软件:Total Command

网友B:
PC 网址:192.168.125.82
子网掩码:255.255.255.240
网关:192.168.125.81

FTP设置访问网址:192.168.125.1
用户名:abb
密码:abb

FTP软件:Total 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