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7):
系统是控制卡和步进电机构成的开环系统,打算加装旋转编码器后,pc能读出编码器的数值,通过编程对输出脉冲进行必要的补偿,以实现对步进电机的精确控制,不知能否实现?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计划做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我手上有种意大利 全数字型具有伺服性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能够使步进电机运行在连续平滑的非步进状态,完美的正弦波相电流使电机始终保持同步,避免了传统的微细分驱动无法完全避免失步的缺点.

欢迎交流:winsun_00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