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调速问题?

楼主(2007-11-07):
我厂一台MM440,通过电位器调速(0-500转),现在出现了问题:启动时速度升到100转左右就开始波动(正常应该是按斜波升到500转),持续几秒才又开始继续升速,很是影响生产,希望高手指点!!!是不是机械有卡阻?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说是哪的事,介绍详细些吧。

楼主:
就是在升速的过程中,在100转左右一会120,一会90,来回几秒后才继续升.

网友A:
看看这个过程的R0027是怎么显示的,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电机额定电流的100%?

楼主:
我们把P0640放大了,从50%放到80%,情况有好转!

网友A:
P0640为什么不设置100%?

楼主:
P0640到底是电流限幅,还是过载限幅,我搞不清?我们这电机负荷是带钢平板链.

网友A:
引用 楼主:
P0640到底是电流限幅,还是过载限幅,我搞不清?我们这电机负荷是带钢平板链.
P0640是电机过载限制,对于V/F控制,矢量控制,它是对电机的过载限制,不是电流限幅,矢量控制的电流限幅控制还另有参数,V/F控制没有电流限幅,只有过载限制,就是P0640这个参数。

楼主:
谢谢你了!有机会再请教.

网友B(2008-08-29):
同意楼上的说法
这样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