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7):
可能表述的有些问题,我的意思是电缆终端接到空开或接触器时那个接头如何处理的。和低压的接线有什么更高的要求。

网友A:
要用专用的高压绝缘胶带!

楼主:
好像有种热缩管,套上就可以了,胶带就不用了。

网友B:
2楼说的对。

网友C:
1  接头的铜排或线鼻子平整干净,尤其接触面。(有条件要 度锡处理)
   2  电缆的端头线,采用热所管处理。
   3  接线端用料匹配,螺栓的选择要匹配。

网友D:
现在使用的都是冷缩管,直接套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E:
按要求做完冷缩头后,外面用绝缘带缠N层(蜡的那个绝缘带),在施工的时候曾经被要求过这样处理(高压电机处)

网友F:
有成套的高压电缆终端套件,热缩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成套的高压电缆终端套件,热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