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7):
好烦啊老是中间一相不正常把叫表换过来后还是中间一相不行,会倒转的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估计用了互感器里吧,若用了互感器的话,那可能是电流跟电压的相位没有接正确。

网友B(2007-12-14):
调换互感器后好了没有,回个帖子,一般是互感器相序的问题.

网友C:
到转的情况,要么互感器的线接反了,或者互感器穿反了.

网友D:
以前我也遇到过,在接线正确的情况下,应该是互感器的接线调换一下就可以了。QQ47644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