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7):
日本纳思克株式会社的数字交流侍服系统

旋转式切断设备的同步伺服控制系统。系统根据预先设定的长度和送料速度自动生成驱动剪切机的数值指令、 并把从剪切机和连续送进的材料检测到的转速、材料速度和送进长度数值信号与指令进行比较,当"送进长度"接近" 设定长度"位置时剪切机加速或减速、在准确定位于切断位置的同时剪切机和材料达到速度同步并实施剪断。 剪断结束后,剪切机将根据设定的下一次加工长度减速或者加速回到下一个原点位置。简介

楼主:
文件大了,上传不了。

网友A(2012-12-02):
哥们,你那有日本纳思克株式会社的数字交流侍服系统资料么,能给我传一份看看么。我公司有这样的设备但苦于没有资料,都不了解。谢谢。可用QQ 发给我492922873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