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7):
我厂一绕线电机功率245KW,负载球磨机,因启动柜频敏变阻器过热损坏倒致电机启动电流小而无法切入运行,更换频敏变阻器后可正常启动运行,但定子电流不稳定,上下振荡60A左右,转子电流也巨幅振荡,启动时频敏变阻器两边线圈发热而中间线圈不热,请高手指点其原因,谢谢!

网友A:
频敏有一相没工作啊,缺相了。检查转子碳刷是否有一项接触不紧密,调整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