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7):
请教 上传程序时出现 ”端口无法打开或正被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的问题
cpu 型号是226cn  编译软件中找不到 这一型号 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对于所有的CN型号的PLC,软件中选择的对应型号都是不带CN的,区别在于如果用户将软件界面设置成中文的,就是对CN系列的编程,否则,对非CN系列的编程。
检查您设备管理器中的串口是否被其他通讯程序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