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之力先生请进

楼主(2007-11-08):
请问版主,我想用我的个人电脑通过人机的连线读出与人机相连的PLC的程序,PLC是三凌的ANU,请问人机需要设置那些参数,三凌的编程软件又要那些设置呢?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我想用我的个人电脑通过人机的连线读出与人机相连的PLC的程序,PLC是三凌的ANU,请问人机需要设置那些参数,三凌的编程软件又要那些设置呢?请指教

你可以选择MITSUBISHI MELSEC-AnA(CPU)协议。

GP和PLC正常通讯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风先生其它机型如欧姆龙C系列的机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