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8):
前2天去处理了一个事情。仪表是DC12V供电的,开关电源输出DC12V,但是奇怪的是当开关电源和仪表连接时,用万用表测得开关电源的输出为0V,但是将线断开,开关电源输出就正常了,由此可以判断开关电源是好的,就应该是控制器出了什么问题,我想请教的就是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这种情况呢?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还希望各个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估计你的控制器出现故障,比如说:短路

网友B:
仪表电源输入端短路,或是电源反接了。

网友C:
开关电源和仪表连接时,测量一下电流有多大?

楼主:
按理说短路会烧掉开关电源啊,但是电源又是好的~!
一直很郁闷啊~!呵呵,大家继续

网友D:
电源不可以直接并联使用...基本常识啊
你的开关电源带保护的,所以你一连接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E:
肯定是短路了,电源有保护作用

网友F(2010-04-01):
开关电源的输出容量很小的,当外部回路短路时开关电源自动保护,切断对外的电源输出,你查一下你的控制器电源端是否有短路情况。

网友G(2010-09-25):
可能是你的仪表短路了,造成开关电源短路保护功能启动,当你拆开连线,开关电源有自动恢复功能。台湾明伟的开关电源就是这样的。